AM3主板DDR3内存用打阻值卡,万用表显示1

楼主(2015-02-16):
一块AM3主板,上CPU假负载。上DDR3内存打阻值卡。在DDR3内存阻值卡,测时时钟和复位时打阻值万用表显示为“1”,这个正常吗?

网友:
如果是电阻为1欧母,那就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断线了把。。。。有阻止的

网友:
找一块相同的板 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