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TL866CS和RT809F哪个好?区别在哪?

楼主(2015-02-16):
鄙人是个新手,想买个编程器,主要维修笔记本和液晶(之前买了一个1188的主要用于液晶烧录,但鄙人觉得软件使用界面不是很友好)请各位大神指教。给点实质性的意见。

网友:
个人感觉TL866CS功能更全些!RT809F操作更简单些,属傻瓜编程器。

网友:
RT809F支持显示器刷写 可自动识别芯片型号 比较方便快捷  而且对现在的自带程序的EC也可刷写   tl886cs不支持显示器和EC程序的刷写 但可支持39 49 等芯片  RT809F好像不支持这个 都各有所长所短吧

网友:
TL866CS是通用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多,RT809F是液晶烧录器,最好两个都得有。

网友:
我建议RT806F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rt809的确是傻瓜式的(操作界面友好)过完春节再入手。奥对了祝各位坛友喜气洋洋、洋洋得意!!!

网友:
USO EL TL866CS MUY BUENOS RESULTADOS RECOMENDADO

网友:
TL866CS的不错,现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