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M4N68T LE V2通电触发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5-02-17):
华硕主板M4N68T LE V2通电触发不开机故障
有哪位比较熟悉这板的,,测得开机针有3.9伏左右,晶振也换过,在论坛查过资料,说POQ603会造成不开机,可是测得5脚0.8V,4脚3.3V,,1脚和3脚都是5.1V,,这个电压应该正常,因为没有这个板的IO芯片,IT8721F,所以一时无从下手,,请问这个IO会不会造成不开机??有没有碰过的师傅

网友:
焊过桥也没有动静

网友:
IO控制开机时序的,网上有

网友:
我现在只能说开机针有3.9伏左右电压应查查,没有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电压!还有就是华硕的排阻通病,应注意一下。

网友:
3.9V是有,,还没搞好,,,正在努力中

网友:
华硕的排阻爱坏

网友:
查下IO旁边排阻822和330电阻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主要查开机针的电压,然后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先按通病来,这个华硕最大的通病就是那个排阻

网友:
这个板论坛有点位   查是那里拉低了

网友:
那么多排阻还哪个,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开机排阵 电压低  查5vsb到开机针 的线路

网友:
3.9V很明显要查了,还在等什么

网友(2015-03-28):
下载了,IO电路图

网友:
822,重点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