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OSD触摸式按键板如何更改成按键式按键板?

楼主(2015-02-17):
现在用的是AOC刀锋2423,由于触摸OSD按键板坏了,然后我就买了个通用按键板,无良JS回家过年了,不理睬我的任何询问,没办法,现在只能求助各位大神了 - -
原装按键板是6线(开关、菜单、自动、亮度+、亮度-、地线),功能线与地线短路可实现显示器操作
通用按键板是7线(菜单、+、-、←、→、自动、进入),使用的是K1-K7,现在我把线怎么接才行?

网友:
这个可能不太好接,我是没接上

网友:
触摸OSD不好改装

网友:
触摸式按键一般都是控制一个小MOS管导通短接功能线与地线的,找到相应 的小MOS管,将按键两端接到MOS管的D、S极即可。

网友:
按键式的你有地方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