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主板反复得启。

楼主(2015-02-17):
技嘉GA-H61M-DS2主板反复得启。这是什么情况呀,问问各大师

网友:
请注意一下内存。

网友:
老衲,掐指一算,你电源估计有问题,

网友:
技嘉的H61BIOS爱坏其次 如果刷了BIOS还不行 那你看下U口的6脚芯片 这个6脚芯片防静电的也爱坏坏了后就会一直重启

网友:
刷BIOS看看,也有可能是电源干扰太大

网友:
刚在论坛上看过一贴,说是时钟电路没开启。

网友:
通病是vrmpwrgd,你查查电源是不是稳定在3V左右呢?

网友:
我的到LOGO重启

网友:
先量电压都到了没 到了就刷个BIOS

网友:
实在不行把桥加悍一下...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  开一下2秒掉电   然后反复重启 刷BIOS 没用

网友:
单桥的如果各供电正常,刷BIOS无效就加焊一下吧。

网友(2015-03-19):
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刷BIOS,换内存,压桥

网友:
刚遇到,在修等会给结果

网友:
电源 也有可能   哦

    内存 的可能性要大些      我就遇到过 好多

网友:
我的一模一样的问题,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