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8ht HD838 高清电视机顶盒

楼主(2015-02-17):
机用高清线连接,画面闪一下黑了几秒就没事,每隔约几十秒都闪一下,为何若插AV或s vidio又没事?
图中红圈电容凸起已更换。但都是这样
请各位指点谢

网友A:
把相连的电容也换了,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相连的电容也换了,应该是没问题了

谢谢
相连电容都更换了,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相连电容都更换了,都是这样

换了问题依旧还是解决了?

网友:
确认高清线质量没问题!电源输出指标符合要求?设备接地良好。

网友:
查HDMI接口的条件啊!无复合音视频输出!按照这个思路修修

网友:
换一根质量好些的高清线再有检查端口处ESD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问题依旧还是解决了?

换了电容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相连电容都更换了,都是这样

都更换了还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更换了还故障依旧???

请问这故障关电源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故障关电源事吗

也会有影响吧,你量下有没有阻值不对的,或者损坏的原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会有影响吧,你量下有没有阻值不对的,或者损坏的原件

AV没事的话跟电源关系不大吧;可以感觉一下插HDMI接口的时候是很松还是很紧很松的话建议换个HDMI接口

HDMI直接由ARM处理器输出;可以查一下处理器到接口中间的耦合电阻或者排阻。

网友:
那你是怀疑接口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AV没事的话跟电源关系不大吧;可以感觉一下插HDMI接口的时候是很松还是很紧很松的话建议换个HDMI接口

...

那你是怀疑接口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怀疑接口接触不良导致?

可以试试

网友:
这几率小,不过,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

谢谢
关电源的共模滤波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
关电源的共模滤波器吗?

跟电源关系不大;你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的几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不要考虑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关电源的共模滤波器吗?

谢谢
换掉近高清插全部滤波电容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跟电源关系不大;你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的几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不要考虑电源了

会关电源干扰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关电源干扰事吗

跟干扰没关系;电压稳定就行;你AV都没事;HDMI信号抗干扰比AV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干扰没关系;电压稳定就行;你AV都没事;HDMI信号抗干扰比AV强

谢谢多次指点
机顶盒在设定分辨率选576p,画面没有闪
而选720p,或1080i  画面会闪
电视分辨率是1366×768
机顶盒设定解像度应选720p 为何画面会闪?
请问电视是不支持720或盒子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