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我也有个电风吹问题——半波整流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5-02-17):
电风吹为CONAIR1600,1600W,打开打火,有烧焦味,不敢再用,拆开如图
二极管烧断,测39-40,几乎短路,只能看到后边三个字母V38,下一行为0?4,中间不知为何字,
看不清了,他究竟是什么大二极管,8@9大小。
用IN5408代换,工作正常。

网友:
这里IN5408是个低频率工作整流二极管,本身损坏的话,也会造成电机不能工作。

网友:
哇,电热吹风机都上修的。。看来学了电路以后家里小电器都不在话下

网友:
这样的帖子也发上来,你不觉得好笑吗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应是个功率切换功用的,即电吹风工作在低温档时串入电阻丝回路中。很多都是采用IN5408的,是个工作电流达3A的二极管,完全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应是个功率切换功用的,即电吹风工作在低温档时串入电阻丝回路中。很多都是采用IN5408的, ...

嗯,你说的功率切换应该是根据IN5408本身整流和开关导通性质来进行的,这个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保护峰值为1000V,当反向工作电压超过这个值后,二极管本身就会击穿,这里电吹风工作在低温档时候,电阻丝相当于没有接入电路,即本身功耗没有产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你说的功率切换应该是根据IN5408本身整流和开关导通性质来进行的,这个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保 ...

电吹风工作在低温档时候,这个二极管串入电阻丝回路中,相当半波整流电路,电阻丝只在交流电的上半周或是下半周时有电流,功率减至一半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工作在低温档时候,这个二极管串入电阻丝回路中,相当半波整流电路,电阻丝只在交流电的上半周或是 ...

嗯,你说的半波整流电路应该是两个反向串联二极管进行导通工作的,交流电上半周和下半周可以理解成相反方向输出的电动势和电流,即可以用正和负电位来解释,以OV电压为基准线来定义,当本身整流桥堆输出功率减至一半的同时,电阻丝两边的工作电流值也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工作在低温档时候,这个二极管串入电阻丝回路中,相当半波整流电路,电阻丝只在交流电的上半周或是 ...

对应功率减小至一半的时候,其对应工作电压或电流值也会减小一半,其半波整流比全桥整流电路工作发热量要低。

网友C:
整流管安全裕量偏小应选用P600G

网友D:
4个整流管是IN5395,3A应该是可以的,我接上去的目的是想知道电机是否转动,因为这个电机原来风扇转动不是那么顺畅,也不好上锂基脂,并且手上只有IN5408能代换,看来电机是好的,只想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个整流管是IN5395,3A应该是可以的,我接上去的目的是想知道电机是否转动,因为这个电机原来风扇转动不 ...

4个整流管串联反接的话,每个工作电流值应该是相同的,如果其中之一二极管击穿短路的话,也会影响整个全桥整流电路的工作,这里的二极管整流是根据本身单向导通性质来进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安全裕量偏小应选用P600G

终于找到了这个二极管型号,说来简单:
6A4即6A400V
第一行厂家?V38
第二行才是型号6A4只是把6错看成0。
用P600最好,IN5408勉强可以。

网友:
对于刚学完的人来说。是很有营养的帖子!鼓励

网友(2015-03-22):
我能换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写得很仔细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