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拆机装机后屏幕不亮。用手电照着能看到画面

楼主(2015-02-17):
今天手贱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装上之后 不显示了。能接电话屏幕打着手灯能看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线等求指点啊。

网友:
手机无背光了!所以屏有显不亮。

网友:
换屏吧,估计线被你搞断了吧。

网友:
测试屏供电电感及相应的连接件及排线

网友:
屏背光供电电路断线了

网友:
汗,电路断线了。

网友:
屏坐下面右边  有个 电感  估计是电感坏了吧 不小心安装容易烧  短接就行

网友:
神奇的论坛,什么都有

网友:
9成的几率啊,屏显折到了啊,我之前也遇到过啊,认栽把

网友:
不关机上下屏的话,有几率烧屏.与主板.

网友(2015-03-19):
屏供电,插线线路

网友:
没有背光灯了

网友:
是不是没上好  接口没扣好

网友(2015-04-21):
飞线就行,背光电路短接

网友:
背光问题,供电有的话估计要换屏幕了

网友:
1:清洗座子 2:看看显示屏背光断线没有。3:主板背光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