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笔记本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5-02-17):
笔记本摔了下,屏上出现一个2厘米左右的黑道,其他地方白色,
外接显示器正常,换个屏也正常显示,屏还有救吗?

网友:
没有救了

网友:
应该是没得救了!

网友:
这个专业修屏的估计也救不了了。

网友:
屏和PCB的连接线应该摔坏了。和亮线一样的原理。 没救了

网友:
修和买新的价格差不多,何必呢

网友:
是其他地方白色无图像显示吗?重点查下屏供电。特别是屏电路中的电感等大体积的元件,摔时易开焊断线。

网友:
摔过的屏,就怕软排线脱离,玻璃基板破损,如果两者都无,可偿试检修。

网友:
这样都可以救的话,屏估计不会卖那么贵了,

网友:
没救了,现在屏也便宜

网友:
摔过的就不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维修,玻璃没有破可以修的

网友:
下次注意吧,这样的屏基本就费了

网友:
修和换的价格差不多 没价值修

网友:
没救了兄弟,换吧!

网友:
屏挂了,得换屏。

网友:
没救了,看看排线,

网友:
不惜成本,有救

网友:
无可救药啊  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