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一插电源就黑屏

楼主(2015-02-17):
联想v470c一插电源就黑屏   联想v470c一插电源就黑屏    然后接电源的话就OK按fn加f2正常是什么原因啊啊啊啊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有没有知道

网友:
自己丁丁  有没有人

网友:
你是不是想说插适配器时黑屏,接电池时OK?若是这样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找人修.问题都描述不清楚,估计该检测的地方你会把问题搞大增大维修风险和难度.

网友:
一插电源就黑屏,应是保护关机了,有严重短路处所了。送修吧。

网友:
找专业维修的吧!不要瞎搞把故障扩大!

网友:
都不明白你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
我真的遇到一片Y470的机器,和你的故障一样一样的,查隔离、EC、屏接口。。。。都整个了,没有办法,最后重新写一个BIOS试一试,结果你懂的---好了。你不妨一试。前写天我回的帖子莫名其妙的被版主删除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你换个屏幕试试,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取下电池单独用适配器看怎样

网友:
说的很模糊,不过我感觉可能是LID信号被 ACIN拉低一起的,可以查着试一下,不对勿喷

网友:
遇到过一台电池开机正常,插充电器就黑屏的,换个屏就正常,换下来的屏在别 的机器上也正常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v470c的情况是        我的笔记本是一直插着电池的   以前还好就是插着电源屏幕会有时候暗掉    这时候按一下fn加f2就好了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一插电源屏幕就暗掉    拔掉电源   只接上电池就一切都OK

网友:
我重新把问题描述了一下    希望碰到过的能提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v470c的情况是        我的笔记本是一直插着电池的   以前还好就是插着电 ...

你说  一插电源屏幕就暗掉,但此时机器没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v470c的情况是        我的笔记本是一直插着电池的   以前还好就是插着电 ...

适配器的ACIN信号拉低lid信号导致的,有点像华硕的排阻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