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蓝宝石HD6770不定时黑屏或死机?

楼主(2015-02-17):
从网吧收购10块蓝宝石HD6770显卡,外观正常,成色尚可。用联相主板:C51G-M2     CPU:3600+ 64X2   内存512MB  winxp系统。测试3块正常(要15秒~20秒才能点亮显示器,而用板载集成显卡只需5秒),1块加载到桌面时黑屏,1.6V和1.15V关断!1块工作约10分钟会死机或黑屏,5块均黑屏有1.6V和1.15V,将3块正常板拿1块送朋友电脑(GA-H61M +G850  win7x64)试用,玩游戏。试用3个多月很少出现黑屏,开机到点亮显示器约5秒,最近几天频繁出现黑屏,甚至还末进桌面就黑屏了。请高手指点一二维修经验为谢!

网友:
ATI的显卡大部分是核芯空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A:
第三张图片让人咋看…?

网友:
重新值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
有必要修吗

网友:
相同的故障, 我最近修的一片GTS 250 也是, 不过都是进系统之后黑屏, 但是电脑不死机,黑屏之后放的音乐还没有停

网友:
我以前有块显卡,外接电源有三相供电,其中两相供核心,一相供显存。供核心的有一相mos管坏了。
启动可以进入系统,但是一般几分钟时间就会黑屏,系统好像也能继续正常工作的(有声音)。我估计是因为核心供电不足所致。
以上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先换下大的电解电容吧。

网友(2015-03-26):
我也有一块HD6770显卡,还没进系统就黑屏了,有知道故障的师付说下问题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片让人咋看…?

笨 把显示器倒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笨 把显示器倒过来不就行了!

哈哈  , 你好调皮啊。。。。。。

                                  显卡还没多少维修思路。 晕。。。。。。。。。。

网友:
重新加焊  不行就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