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戴尔台式机电源间歇性供电暂停原因?

楼主(2015-02-17):
我电脑电源出现间歇性供电暂停,电脑电源供电正常期间各项功能正常,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是电源连续工作3-5分钟后就会出现突然断电,电源上的供电指示灯也会熄灭,且不能立即恢复供电,大约30-60秒后电源指示灯重新点亮,电源又可以输出供电,但是供电3-5分钟后会再次突然断电,且不能立即恢复供电,以此往复循环,拆开电源肉眼简单查看没发现电源内部电容爆浆,请教下电源内部可能是那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测一下温度怎么样!有可能是过热或过流保护了

网友B:
首先把电源从主板上拔下来,短接绿线判断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电源从主板上拔下来,短接绿线判断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是主板的问题电源后面的供电指示灯应该不会熄灭,现在只要电源上的供电指示灯熄灭了,电脑就停止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温度怎么样!有可能是过热或过流保护了

我觉得可能是电源里面的温度探头出现问题了,在电源里面看见过散热片上的温感探头。

网友C:
插电脑的排插看过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电脑的排插看过了吗?

插排应该没问题,插排上还有音响和电脑显示器,电脑机箱断电后显示器,音响不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插排应该没问题,插排上还有音响和电脑显示器,电脑机箱断电后显示器,音响不断电。

调个孔试试,我以前的显示器也是会突然掉电,开始也是搞好久显示器没找到毛病,后来无意间看见显示器电源插头出打火,拆开排插看发现显示器插的那个插孔里的铜线和插片压接的地方都黑了,处理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可能是IC不稳定也说不定,这个估计要代换法试试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个孔试试,我以前的显示器也是会突然掉电,开始也是搞好久显示器没找到毛病,后来无意间看见显示器电源 ...

调换过了,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IC不稳定也说不定,这个估计要代换法试试才行。

我这个断电比较有规律,但是多次断电后每次断电后需要恢复的时间将要变长,我考虑可能是温度的因素,可能是某个部件温度异常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断电比较有规律,但是多次断电后每次断电后需要恢复的时间将要变长,我考虑可能是温度的因素,可能 ...

那就开盖先用放大镜看看焊点吧,不放心全部补焊一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