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新手求助,怎么查芯片资料?

楼主(2015-02-17):
各位大侠,现在拿块板子,上面的好多芯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在网上也查不到,尤其一些小贴片的,就写了两三个字,没法查,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查芯片资料的。我现在手上有块SONY电视的逻辑板,上面超过三个脚的芯片我写下了,请各位告诉小弟这些东西的相关资料。谢谢!
IC1: wise THF 9301 LMU4142T1 0823TK25
IC3: 24CB4MP K833C
IC6: 17975 S821
IC13: ON 39150 GK093828
IC322: EM638325TS-7G  M293705AES213,12M
OP5: 5411 IREZ B826L6W
IC321:ISL 24007IRZ B0B28BFRH
IC11:44EX
D1:KJH V6
IC5:JKBR WB66 FB
IC10:ISL976 50ARIZ F830FLT
D5:827 B260A
L4:6R8 (电感怎么标的和电阻一样?)
ICD4:KPQ27
有的看着是电容,但标的是CD CT 有的标C
有的电阻标R, RT RD RC有什么不同?
新手啊,请见谅。
我QQ:195598767

网友A:
现在问题是,左边竖条多,右边好。

网友:


网友:
哥们既然想维修,就买基地出的书吧,还可以去,也可以远程

网友:
书怎么买?有视频最好。

网友:
机器现在是什么症状啊?板子上的L3、L4电感两端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是,左边竖条多,右边好。

左边竖条多,右边好。清理一下屏线,再换个屏试试,也许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购了块逻辑板,换上是满屏花。屏线全部处理了,两块板子的电压都测过了,有几个点不是很一样。

网友:
vcom_d 这个点两块板子新的25v,旧的17v多点。
两个电感两端都有电压,不知道多少是正常,12V多点。

网友B:
是显示器的板子吗

网友:
路还走不稳,就想飞,还扎扎实实学点基础知识,再修逻辑板吧,逻辑板不是好修的!

网友:
这个要找芯片代码还有就是看图纸

网友C:
最大的那个是主控芯片右边的长方形的是缓存芯片左边的小正方形的是电压分配芯片最上方的是逻辑电路电压控制监控新片说完收工,

网友:
时间长了,看多了,你就自然会了,积累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IC10的,最好找的。还是英文。
怎么设置下载不要分?

在这里设置的PDF文件都是要下载分的,除非你放到网盘分享给大家

网友:
跟我一样怀疑是屏挂了的出来走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示器的板子吗

是电视,42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设置的PDF文件都是要下载分的,除非你放到网盘分享给大家

哈哈,第一次发帖,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那个是主控芯片右边的长方形的是缓存芯片左边的小正方形的是电压分配芯片最上方的是逻辑电路电压控制 ...

好的,谢谢

网友:
多看书,多上网搜索。

网友E:
L4:6R4中的R是小数点的意思,就是6.4H的意思。
索尼苹果等高端电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没有具体芯片的数据文档。需要有电视机电路图。要是没有电路图的话,需要通过一些相近的电路图来推断芯片的功能和引脚定义。如果连相近的电路图都没有,那么只能通过多年积累的电路分析加上自己走线路来分割电路,将电路模块化,以此判断芯片的功能。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难度的,,楼主先把基础打好把

网友:
我买了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L4:6R4中的R是小数点的意思,就是6.4H的意思。
索尼苹果等高端电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没有具体芯片的数据 ...

看来经验是关键,能在网上查到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那个是主控芯片右边的长方形的是缓存芯片左边的小正方形的是电压分配芯片最上方的是逻辑电路电压控制 ...

谢谢suyongkeng,我把旧板上的存储器换到新板上好了,谢谢suyongkeng告诉我各个元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