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0P6MB6D0不触发

楼主(2015-02-17):
今天修到一台HP CQ61,主板型号是DAOOP6MB6DO,测量公共电压与3,5V正常,测量NBSWON#,DNBSWON#,S5_ON,RSMRST,有正常跳变,南桥无SUSB#和SUSC#,恒流源无电流跳变,我量到DNBSWON#信号 ,EC去南桥中的D18正极接南桥那头无电压,个人感觉是南桥那头的问题,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些二极管电路图上看到是一排下来的,可是去量的时候却没有通在一起,呜呜,,,求救!!

网友:
二极管是排在一起,不是我眼睛花了吧

网友:
依据你说的现象,应查南桥的待机条件了,RTC、RTCVCC、32.768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

网友:
电路图上排在一起是归类和美观,谁说他们是相连的?你自己猜的吧。

网友:
刷新BIOS,并尝试回流南桥

网友:
查了一个下午发现PQ36,PQ27,被人为给拆除了,现在补上了,补上的状态是按一下开关键,3,5V变成0V了,是不是那里短路造成保护了???

网友A:
查了一下午,发现人为把PQ36,PQ27给拆了,现在一触发,3,5V就保护,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午,发现人为把PQ36,PQ27给拆了,现在一触发,3,5V就保护,应该如何下手??

那先把上家拆掉的件先补上去,再一步一步修

网友:
要是3.5V有被拉低说明,那里有短路啊,

网友:
对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肯定是那里短路了,可是怎么找也没找到,,,求大师指点!!

网友:
说的是,可是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5-08-15):
现在我在修这机,楼主能不能把图纸给上传一下呢,谢谢

网友:
先刷BIOS 后查桥的条件 在不行的话就换桥

网友:
EC条件。。。南桥

网友:
D18的正级没有电压是正常的,按下开关后才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午,发现人为把PQ36,PQ27给拆了,现在一触发,3,5V就保护,应该如何下手??

后继转换短路,你打下阻值。不然上家也不会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