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台电P88 双核

楼主(2015-02-17):
                            手上有台  台电的P88 双核 平板  想问下 接电池部分是怎么接的 看图

                             原本上电  是不显示  后来显示出这个

网友:
接电能开机就是没问题的,那个画面是格机的意思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有标注的吗!见图中红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有标注的吗!见图中红框。

对啊,英文要过关才好做维修,GND---地、BAT---电池

网友:
看来你要学的东西太多咯··

网友:
好像是ROM坏了,要刷机。

网友:
系统问题啊,看你界面是进入了工厂模式了!出现叹号说明系统或者EMC的问题!先将电池接好GND---地、BAT---电池

网友B:
固件问题,需要刷机!电池那BAT焊红线,GND焊黑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件问题,需要刷机!电池那BAT焊红线,GND焊黑线!

这个平板  是才能刷机   现在加电  按开关键  都不显示  怎么刷机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平板  是才能刷机   现在加电  按开关键  都不显示  怎么刷机额

先测下电池是否有电,刷机前必须保证电池有电才行!确定电池有电后,用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看电脑有没有反应!还有,你开始拍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下电池是否有电,刷机前必须保证电池有电才行!确定电池有电后,用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看电脑有没有反应 ...

拿会来就拍了  看见屏幕亮了  看见这个感叹哈   就用手机拍了照片额  之后就是开不出了   这是什么原因     以为是电池接线错了  就用烙铁  取了下来   上网上图  看看是不是接错了   之后在接上去  就什么也不亮了   就这样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会来就拍了  看见屏幕亮了  看见这个感叹哈   就用手机拍了照片额  之后就是开不出了   这是什么原因   ...

用数据线连电脑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数据线连电脑看有没有反应

没有  反映  要是有反映   刷机  早就弄好了

网友:
....................................zhe这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  反映  要是有反映   刷机  早就弄好了

连接电脑找不到硬件是吧?你可以换台电脑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很有可能是你开始弄的时候把电池接反了,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找不到硬件是吧?你可以换台电脑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很有可能是你开始弄的时候把电池接反了, ...

  附上图片一张 帮我看看那个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上图片一张 帮我看看那个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