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上电时序

楼主(2015-02-17):
1、装入电池后首先送出RTCRST#,3V_BAT给南桥;《RTC是Real Time Clock,意为实时时钟;rst是reset,意为复位》
   (CMOS电池没电或CMOS跳线设为清零时,VCCRTC为低电平(检测点:CMOS跳线1脚),RTCRST#有效,使CMOS
   电路复位状态,即保存的CMOS消息丢失。《VCCRTC是Real Time Clock VCC的缩写,意为实时时钟(正)电源》)
    《3V_BAT是电池电压,即VCCRTC,在待机状态中,若此电池没有或者没有电,接通电源后,将首先调用转换出的
   +3VSB,代替电池3V_BAT》
2、晶振提供32.768KHz频率给南桥
3、主板上的1117芯片将+5VSB转换出+3VSB,IO检查+5VSB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发出RSMRST#,通过南桥待机电压OK;
   《SB是Stand By ,俗称待机电压》《RSMRST#是Resume Well Reset的缩写,意为重启正常复位。resume意为重新开始,
   复位。RSMRST#是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所有电源至少都有效10ms这个信号才起作用,当
   解除有效后,挂起》《rsmrst# == resume well reset 低电平有效,用于复位南桥的睡眠唤醒逻辑。如果为低电平,则南桥
   ACPI控制器始终处于复位状态,当然就无法上电了。》
4、南桥送出SUSCLK(32KHz);《SUSCLK:Suspend Clock,This clock is an output of the RTC generator《发生器》circuit
    《环绕》to use by other chipsfor refresh clock》《SUSCLK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
   的时钟来输出的》
5、按下电源开关后,送出PWRBTN#给IO;《PWRBTN#是电源按钮,如果系统已经处于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
   一个唤醒事件,如果PWRBTN#有****间超过4s,不管系统处在S0,S2,S3,S4状态,都将无条件转到S5状态》
6、IO收到后发出IO_PWRBTN#给南桥;
7、南桥送出SLP_S4#和SLP_S3#给IO;《SLP_S3#和SLP_S4#是电源层的休眠控制信号。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
   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将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的系统电源》
8、IO发出PS_ON#(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
9、当ATX电源收到PS_ON#由高->低后,即送出+12V,-12V,+5V,-5V,+3.3V,PG等电压;《PS_ON#即为电源绿线,低
   电平有效。》
10、当主电压送出后,即通过主板电路转换出其他工作电压;VTT_CPU,1.5V,2.5V_DAC,5V_Dual,3V_Dual,1.8V_Dual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的排阻,就
    是它了》《+5V_Dual是指双+5V电压》
11、当+VTT_CPU一路供给CPU后,另一路会经过电路转换出VTT_PWRGD信号(高电平),给CPU、电源管理芯片、
    时钟芯片。
12、CPU收到VTT_PWRGD后,发出VID[0:5]组合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VRM;《VID是在CPU得到VTT电压之后,CPU
      通过它上面的VID脚的接地与不接地,来拉低与置高电源IC上面VID脚的电压,让电源IC知道CPU需要多少V的供电》
13、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正常和收到VTT_PWRGD和CPU发来的VID组合后,产生VCORE;《VCORE电压是提供给CPU
      工作的电压,电压转换主要分为两种1)线性电压调变2)PWM调变(也称为脉冲宽度调变)。一般VCORE电压都
   是通过第二种方法调变得到的》
14、当VCORE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信号给南桥,通知南桥此时CPU电压已经正常;《 VRMPWRGD
     即: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
     在内部是相与的》
15、时钟芯片收到VTT_PWRGD,且其3.3V电压和14.318MHz都正常后发出各组频率;
16、ATX电源灰色线延时发出ATXPWRGD,经过电路转换送给南桥,或者IO延时发出PWROK给南桥;
17、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通知CPU电压已经正常;
18、南桥电压、时钟都正常,且收到VRMPWRGD、PWROK后,发出PLTRST#及PCIRST#给各个设备;《PLTRST#是平
    台复位信号,为总复位信号》
19、北桥接收到南桥发出的PLTRST#,且其电压、时钟都正常,大约1ms后北桥发出CPURST#给CPU,通知CPU可以开始
   执行第一个指令动作。

网友A:
学习了,写得不错!不过有点长了!看俺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9006-1-1.html

网友:
好专业的讲解,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很好,继续努力啊。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啊,写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写得不错!不过有点长了!看俺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9006-1-1.html

你的帖子我也看了,很不错的,简单,实用,就是加分的时间过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们这些不会的学习学习,感谢了。

网友:
写的很好,咱这些菜鸟,学习了

网友(2015-05-23):
笔记本的刚好在接触了  正好有个对比   感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5-07-07):
收藏了。以后有用。

网友(2015-12-31):
很好,新手学习必备简直是,好贴

网友(2016-02-16):
非常不错,有空多看帖

网友:
专业的讲解,谢谢楼主

网友:
你的不能给详细讲解吗

网友B:
谢谢  对新手很有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对新手很有用  学习了

认真看帖子 不会的地方 回复一下

网友:
这讲解还不错
给新人是一个很好用的例子

网友(2016-04-15):
很好,新手学习必备简直是,好贴!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6-18):
很好很好 很详细了

网友C:
应该是AMD系列的 INTEL的好像有所区别?
バ幸福De右岸
有区别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AMD系列的 INTEL的好像有所区别?
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