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打开需要格式化。

楼主(2015-02-18):
移动硬盘打开需要格式化。不能格式化,里面有重要文件,求帮助
硬盘
文件

网友:
放在其他的机器上也一样吗。如果是的话,可能需要求助大神了。否则做一下系统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试一下先!网上有的是软件!

网友:
我有个移动硬盘盒是在win7下要求格式化,放在XP下又正常使用,目前没了解怎么处理。谁可以分享下......

网友:
先用数据恢复软件导出里面的重要数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