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看一种十合一手机充电线品质如何

楼主(2015-02-18):
     这种十合一手机充电线主要是做为一种维修工具线备用来的。看看品质如何。

网友:
线芯很细,和耳机线类似!

网友:
都差不多吧,能充电能用就行,还有价格,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基本上就是这样,要好的只能买原装品牌

网友:
普通小厂都是这样,能用就行,虽然来回频繁使用,弯头处可能露闲或者开焊,不过一般原装大厂没有弄这种1拖好几个的,

网友A:
请问这是那种手机用的?

网友:
跟原装的比差远了!拆过原装的供电线为双线结构,相当保险。

网友:
这种质量 能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那种手机用的?

以前索尼爱立信的旧机子,比如K750  K900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估计是便宜货 质量好差

网友:
线真心细哟

网友:
中国人最实用的发明!只可惜做工极差!

网友:
山塞的  能用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或者自己改装一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原装与山货的区别

网友:
这种就是一块钱批发价的数据线,一般商家都是当礼品送客户吸引更多买家

网友:
实用,但是容易坏。

网友:
那个是原来老款索爱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