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A-770T 不跑码 IT8720F问题

楼主(2015-02-18):
旧末迎新之际 发上一例维修经验 首先给网友 维友 拜年啦 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更上层楼 心想事成!
GA-770T D3L 触发不跑码 上图 ............

另外 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些维友 看完不知道很迷惘, 说一下 这进来的信号和芯片标注的是有区别的 注意符号 进来 是 PWM_PWRGD  进入点是PWROK 在37脚发出的则是 VDDPWRGD发出后就变更为 VCCORE_PWOK , 我把这俩图上来 就知道为啥了吧  在楼下 图 里面 或者自行下载图纸分析  “解释一下 由于按照步骤时序去查 查到南桥没有供电,其实应该继续排查南桥为何没有供电的来源吧?在查到南桥的开启供电来源时,发现北桥也是使用 公共端 Q58    由于Q58没有导通 致使 Q278 南桥 Q279北桥 同时没有导通 然 Q58要想导通 就必须由 VCCORE_PWOK 来 开启 而VCCORE_PWOK 则是由 CPU管理芯片发出来的 查CPU管理芯片 又因为CPU管理芯片要工作 就必须有 VCC  PG EN和时钟 这几个重要条件 ,查实EN没有开启过来 因EN要开启 则是由桥和CPU 条件满足才会发出 ,故此暂时不理会 EN ,查的首要的条件是供电 量得有5V供电 那么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 还需要的条件就是37脚的 VCCORE_PWOK 这个信号没有发出来 ,37脚要想发出来就得由34脚 的PWM_PWRGD进来  , 满足进来后才可以 ,所以必须先查出PWM_PWRGD的来源后这个来源也是PWROK   满足CPU这个管理芯片 ,才会发出37脚的VDDPWRGD,既然测量 34脚也没有电压过来 那就必须查实34脚 是由 I/O过来的 就这么简单 一步查一步的来源 找出真相 最后落实 I/O的出处 这没啥迷糊的 对吗 ? 而不是中途冤杀无辜的元器件 对吧?..........
说明 进来的信号 到达的位置号以及位置号发出的信号会变更信号名称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的问题 不要 一味的去查某一个信号点 然后不知道信号的改名 导致主板修不下去的问题 .........  这个顺序其实 是这样 南桥北桥供电----由Q58开启---Q58是由CPU管理芯片发出来的-----而CPU的管理芯片要发出VCCORE_PWOK 则是37脚发出 ------37脚要发出则是34脚要进来---34脚要进来就得由I/O的63脚发出给CPU管理芯片 这样才完成啦食物链 。  因为   I/O瘫痪啦   就造成CPU没接到34脚的信号 37脚也就不发出----37脚不发出导致Q58没有开启南北桥的EN开启电压 南桥内桥没有电压开启故CPU的管理芯片没有EN 开启 这其实就是一个  循环连接    一环套着一环  这么说 大家明白了吧

补充内容 (2015-2-19 19:52):
图纸密码 rmadept

补充内容 (2015-2-20 09:35):
图纸37楼
图纸密码不对,现在上传一个不要密码的——不懂拒绝

网友:
lz的文才太给力了,过年了lz还在修板啊。

网友:
哈哈,  楼主新年快乐啊,  太有才了,

网友:
rmadept   密码错误

网友:
新年快乐,太有才了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查找 CPU电源管理芯片 第34脚上 PWROK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只是芯片引脚的定义。然而PWM_PWRGD这个信号才是给PWROK引脚高电平的信号

网友:
为何还要查CPU的供电呢。南桥不工作,一直在S4状态,直接查开启南桥的条件,查到IO结果不一样么?望长者指明此处思路。过年了,你还工作,咱也要再学习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我看完全部内容,我的理论还乱了,好在哥坚持自己风格,我只能说楼主太有才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完全部内容,我的理论还乱了,好在哥坚持自己风格,我只能说楼主太有才了,呵呵

我把这俩图 上来 就知道为啥了吧  解释一下 由于按照步骤时序去查 查到南桥没有供电,其实应该继续排查能拿桥为何没有供电的来源吧?在查到南桥的开启供电来源发现北桥也是使用 公共端 Q58    由于Q58没有导通 致使 Q278 南桥 Q279北桥 同时没有导通 然 Q58要想到通 就必须由 VCCORE_PWOK 来 开启 而VCCORE_PWOK 则是由 CPU管理芯片发出来的 查CPU管理芯片 又因为CPU管理芯片要风作 就必须有 VCC  PG EN和时钟 这几个重要条件 ,查实EN没有开启过来 因EN要开启 则是由桥和CPU 条件满足才会发出 ,故此暂时不理会 EN ,查的首要的条件是供电 量得有5V供电 那么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 还需要的条件就是37脚的 VCCORE_PWOK 这个信号没有发出来 ,37脚要想发出来就得由34脚 的PWM_PWRGD进来  , 满足进来后才可以 ,所以必须先查出PWM_PWRGD的来源后这个来源也是PWROK   满足CPU这个管理芯片 ,才会发出37脚的VDDPWRGD,既然测量 34脚也没有电压过来 那就必须查实34脚 是由 I/O过来的 就这么简单 一步查一步的来源 找出真相 最后落实 I/O的出处 这没啥迷糊的 对吗 ? 而不是中途冤杀无辜 对吧?..........

网友:
另外 注意的是 进来的信号 和芯片标注的是有区别的 注意符号 进来 是 PWM_PWRGD  进入点是PWROK 在37脚发出的则是 VDDPWRGD发出后就变更为VCORE PWOK 所以在此说明 进来的信号 到达的位置号以及位置号发出的信号会变更信号名称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的问题 不要 一味的去查某一个信号点 然后不知道信号的改名 导致主板修不下去的问题 .........

网友D:
楼主指的是IO引起的南北桥无供电吧?而非南北桥无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查找 CPU电源管理芯片 第34脚上 PWROK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只是芯片引脚的定义。然而PWM_PWRGD这个 ...

你要注意一下 进来的信号 的位置 在看发出去的信号名称  你就明白了  不要只看单方面的引脚定义 要 仔细看 进来的和发出去的 以及自身的位置信号名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指的是IO引起的南北桥无供电吧?而非南北桥无待机供电!

你都是金牌维客啦   就不用解释了吧 ?  当然不是 待机 你也看到了测量有待机 无开启供电 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都是金牌维客啦   就不用解释了吧 ?  当然不是 待机 你也看到了测量有待机 无开启供电 啊 .........

第一张图片右侧明明写着:由于IT8720F损坏,导致南北桥无待机。所以很多都以为你修的是无待机供电故障喽!但看内容分析应是无南北桥供电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片右侧明明写着:由于IT8720F损坏,导致南北桥无待机。所以很多都以为你修的是无待机供电故障喽 ...

恩 也许是我写错了  谢谢 提醒  不过 想更正 也为时晚矣  希望看官能理解过去才好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热情发贴,AMD的电压时序是
内存供电——VDDA——VCORE——NB——SB
你那个板是没有CPU供电,然后CPU供电芯片的6323的EN信号不正常
EN信号受控于PWOK和IO的63脚PWROK1,
猜想是IO坏造成PWROK1不正常
最后还是希望楼主多发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这俩图 上来 就知道为啥了吧  解释一下 由于按照步骤时序去查 查到南桥没有供电,其实应该继续排查 ...

这里37脚应该是个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由DR175电阻提供上拉3.3V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完全部内容,我的理论还乱了,好在哥坚持自己风格,我只能说楼主太有才了,呵呵

不是说你修错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不太适合迅维学员看而已,因为时序理论不一样,很容易错乱,我以为你是在修桥和总线供电没出来呢,

网友:
AMD的时序是 cpu先于桥 都受控于IO

网友:
这个时序描述不对吧。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是在24脚EN开启电压正常,且芯片本身供电正常,芯片在本身正常发出VCORE后,才由37脚VDDPWRGD发出VCORE_PWOK信号去开启桥和总线,同时芯片内部将34脚PWROK置高(但这个时候可以是低电平)。而24脚的EN受控与内存电压,而内存电压的开启受控于IO。这板估计内存电压也不正常吧?

网友E:
LZ,不好意思,我之前的言论可能确实有些过了,但是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不过看完帖子,总觉得有地方不对劲,特意下载图纸看了下,我也就这个故障来说下我的见解:
首先按照你的维修思路,查到南北桥没有供电,通过追查它们的EN信号到CPU供电芯片的37脚VDDPWRGD,然后你查CPU芯片的条件,供电正常,EN、PWROK、VDDPWRGD都为0V,EN先被你忽略,理由是桥和CPU 条件满足,37脚VDDPWRGD为低的原因是34脚PWROK也为低,最后你从34脚跑线到IO第63脚PWROK1这个信号,判定IO坏。
这里面有几个我很疑惑的地方:第一,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

它要内存供电正常,且PWROK1为高,EN才会为高,PWROK1来自IO,这信号要想为高,IO要供电正常还要收到电源灰色线的PWOK信号。(你从34脚跑线到这个信号,但是图纸上它们并不相连)

第二:CPU供电芯片37脚的VDDPWRGD信号,你觉得这个信号要PWROK为高才会有高电平,但是我觉得VDDPWRGD要比PWROK先为高(有待高手来验证),而VDDPWRGD是要CPU供电正常才会为高,EN为低,不会产生供电,VDDPWRGD自然也为低。而VDDPWRGD又是南北桥供电的EN信号,由此判断要CPU供电正常才会产生南北桥供电。

第三:第34脚PWROK这个信号

由上图见,PWROK受控于CPU_PG_SB,而CPU_PG_SB直接到南桥,桥里面的名字是LDT_PG

LDT_PG,这个信号,要全板的供电、始终都正常,且南桥收到pwr_good才会发出。所以我才判断PWROK要晚于VDDPWRGD产生。

最后总结上面这几个信号的顺序:
1、ISL6324供电、EN正常,产生CPU供电
2、芯片检测到CPU供电正常后,悬空37脚VDDPWRGD,使其被外部上拉作为南北桥供电的EN信号。
3、全板供电、时钟正常,桥发出LDT_PG,控制产生CPU_PG_SB、CPU_PWRGD。之后就是复位、跑码。

网友:
刚弄台技嘉 拆COM 芯片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逻辑强

网友:
技术高超吾人所急

网友:
迅维网的大师们水真的 很深 我要 好好 修心了 多学习 有好处 就是 累

网友:
看完后,在想想,楼主条理在清晰点就不会让人觉的乱

网友:
可以讨论别打击,,,,这里本来就是共同学习的地方。感谢讯维,感谢大家

网友(2015-05-23):
引用 网友E:
LZ,不好意思,我之前的言论可能确实有些过了,但是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不过看完帖子,总觉得有地方不对劲 ...

VDDPWRGD要比PWROK先为高(有待高手来验证),而VDDPWRGD是要CPU供电正常才会为高   已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