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 11S NM-A121掉电

楼主(2015-02-18):
这机子来是不开机的,别人也修过。来时我换了南桥,刷了BIOS后就亮了。但现在亮机一分左右掉电,掉电后再开就开不起来了,电流只上到0。08就起不来了。然后等它0。08掉下来之后再按开关键开机又可以开了。 开了之后还是重复以上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BIOS问题  继续刷

网友A:
年三十了还不停工啊,兄弟你真拼啊

网友B:
待机时电流多少?掉电后这0。08电流要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觉得还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换个程序刷下试试,再不行就考虑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时电流多少?掉电后这0。08电流要维持一段时间?

是的。维持一段时间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三十了还不停工啊,兄弟你真拼啊

不好意思,这里是国外不过年,不放假

网友:
好的谢谢,再刷个BIOS试试吧。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退客户了。

网友:
果断的刷BIOS先试下

网友:
刷bios 吧  最好是要人家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