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E6400_集成LA-3805P bios

楼主(2015-02-18):
DELL_E6400_集成LA-3805P   bios

网友(2016-05-22):
刚好需要。也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2016-06-24):
刚好遇到不触发,希望能搞定

网友:
这个是那个的呀,有两个BIOS

网友(2017-08-01):
两个  BIOS 都在里面吗、、、、、、、、、、、、、

网友(2017-09-04):
有台不触发的,有待机 刷BIOS看看 希望有戏

网友(2017-10-28):
不显示,下载个看看下

网友:
BIOS, OK 可以使用,后面检查是CPU坏,现在修好,硬盘有延时,老机器,估计又是不修,白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