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故障判断

楼主(2015-02-18):
电脑不开机分两种一种是开机进不了系统、一种是开机屏不亮,第一种一般都软故障也叫系统故障,重装系统一般就可以了,第二种不开机故障,首先我们要看看我们连接的线是否有问题电源线是否正常,还要看看显示器指示灯是否亮,开机看看是否 通电、如果正常我们要打开机箱盖看看是否灰尘太多把灰尘清理一下,,还不行就把内存条拆掉重新拔插一边。如果还不行就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如果有其他电脑可以把其他电脑上的配件拆下来装上去去判断是否好坏(必须是好的配件)。

网友:
这都是最基的检查步骤。

网友:
电脑初学者应掌握的东西。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判断方法

网友:
这种,你不熟悉,最好去找维修师傅看下,

网友A:
这种方法现在一般的电脑使用都都知道一些了。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现在一般的电脑使用都都知道一些了。新年快乐!

谢谢!是的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