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070投影故障求教 偏色闪烁

楼主(2015-02-18):
W1070投影故障求教  偏色闪烁 最近越来越严重了  开机过几分钟十几分钟就会出现 随时间越来越严重 偏色还有有时闪烁
关机一段时间重开正常一会会  每次都是这样 原来还能看 现在已经严重到完全看不了的程度了
现在放着放着已经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A:
应该是内显屏示屏坏了,一般来说,图象传到投影主板后,会先经过分色镜片,分成三色后,再到成象液晶屏,然后再到叠加成象,最后通过镜发出来。你这个问题我推断是成象液晶屏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显屏示屏坏了,一般来说,图象传到投影主板后,会先经过分色镜片,分成三色后,再到成象液晶屏,然 ...

DMD芯片出来后应该是直接镜头了吧  会不会跟某个部件温度有关系呢 一开始正常几分钟 然后越来越严重  关机一会重启后再正常几分钟

网友:
现在放着放着已经闪烁自动关机 lamp灯亮红灯了

网友(2015-03-25):
检查下色轮吧

网友:
DMD就是色轮

网友:
明显色轮坏了,或者色轮传感器坏了

网友(2015-05-12):
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应该是色轮坏了。准备订一个来试试

网友:
lamp红了。lamp是灯泡吧。但是灯泡不会导致你说的这个偏色闪烁。没遇到这个问题。暂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