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n82j

楼主(2015-02-18):
求高手来帮我啊一台华硕n82j,正常开机,就是进系统测试温度CPU直接102度,其它温度正常,机本身是i5的U,换个i3的U温度恒定87度。风扇一但开转就非常猛。听说是BIOS问题,拆机看板BIOS的确以前也动过。板号是n82jv,可BIOS里查看型号却是n82jq,后壳上已经找不到铭牌。所以就按n82jq的刷吧,在论坛下载了几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试刷n82jv的,直接不亮机。
高手们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或者有好用的BIOS贡献几个。好像华硕hm55桥的都有这个问题,但这台机没有换过桥,不知道为啥也成这样

网友:
兄弟,发错坛子了,应该去笔记本

网友:
是风扇排风孔堵了吧,估计除下尘就好了。

网友(2015-09-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确实是BIOS的问题 刷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322-1-1.html的BIOS 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 但是显卡认的不对 显卡驱动装不上 分辨率一直是最低的那种

网友A:
这两个BIOS都是从华硕内网下载的 我的机器用的N82JGF1205的好了,你自己试试 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BIOS都是从华硕内网下载的 我的机器用的N82JGF1205的好了,你自己试试 总有一个适合你

怎么没人下载你的哦。。 你是在官网下的 吧

网友:
我的是在华硕内部网站下的 官网下的都是2M的 内网的是4M

网友(2016-02-27):
同样问题啊    这么修啊

网友:
      我的  不开机了。。。。。。。

网友:
刷  BIOS    不开机了 ,,,,,,,,,,,刷回来一样不开机了。。。。

网友:
谁告诉  我该怎么办???????、、

网友:
刷  BIOS  会不开机吗、、。、/?????

网友:
换新  BIOS  也一样了。。。。。。。

网友B:
哪位高手   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   解释下

修改一下BIOS的me模板就好了

网友:
HM55桥吧,找BIOS刷下

网友:
清理了还是这样 首先想到得是铜管
还有换个CPU看看 或者温控芯片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