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1/2GB金士顿U盘变成0字节了

楼主(2015-02-19):
         同事的DT1/2GB金士顿U盘变成0字节了,问能否恢复数据。拆开看看也没有发现虚焊等异常问题,水平有限表示很无奈!

网友:
摔过吧!看看晶振吧。

网友:
能认到U盘却读不出数据!只有量产一下了。

网友:
量产一下试试,http://www.upan.cc/

网友:
如果要数据,那就试用winhex 软件恢复一下吧,祝好运!

网友:
一般量产可以恢复

网友:
闪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试
本分卷由2345好压(Haozip)生成,请使用2345好压来解压。
2345好压下载地址:http://haozip.2345.com/
分卷文件共有以下5个:
为了更方便的合并分卷文件,本说明文件请勿删除,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正宗的吧!是山上的吧!FLASH没问题的话量产下就OK了!

网友:
量产一下吧!

网友:
鑫创的主控,比较坑哦,另外闪存好像也不是正片。这种U盘无语了

网友:
用量产工具试试看。

网友:
想要数据就找几个数据恢复软件扫扫,没数据就量产试试!
全盘补焊一下先!

网友:
人家说的是恢复数据你们说量产,量产了那真的是完了

网友:
diskgenius 这个好用!

网友:
这种U盘最好有多一条一样的,把好的U盘量产好拿主控换上坏的U盘 这样数据就可以拿出来!!我曾经这样帮朋友修复过!

量产是为了和坏盘一样的容量!如果是相同容量可不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