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S3L开不了机

楼主(2015-02-19):
技嘉GA-EP43-S3L开不机,打开电源开关,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加不上电。将主板放在160度的恒温箱里8分钟,主板正常,用了几天以后,又开不了机了,诚求高手指点迷津。诚谢!

网友:
不开机时测得待机供电及南桥待机条件都具备了吗?象你这在恒温箱里烤8分钟只能说明板子潮了,连开焊的说法都不符合!

网友:
是呀!不开机查开机电路吧,用烤箱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822排阻也时常出问题,看看开机电路中的排阻吧。不开机是量针脚电压是多少伏特?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问句题外话 你的烤箱能烤肉不

网友:
多功能烤箱

网友:
不开机怎么想起来放在烤箱里的?

网友:
要好好查一查供电,按时序来修,估计是某元件受热后突然能恢复工作,这个我以前碰到过,用不了一断时间又不行

网友: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指点,我不是修主板的,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对修主板我是小白,我没有电路图,我是在网上查的烤主板就试了一下,结果还真烤好了,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又开不了机了,我现在搞不清除问题出在那了,板潮的问题恳定不是,因我在烤箱里将主板在120度的温度下烤过一个小时好了三天,我又烤了160度8分钟,又能正常开机了, 但过了七天又不行了,我到电脑城去了修家要么说修不了要么就是要价太高,我这块主板虽然老了点但用着还行,所以我想修好这个主板,诚求真懂的朋友给提供点修理方法、图纸、经验,楼上的朋友们说的很好,检查开机电路,排阻等,再具体点就更好了。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给大家拜个晚年:祝朋友们春节快乐、吉祥如意、羊年顺利!

网友:
之前有过相类似的经历,是用电吹风热风吹一下就能开机,后来将内存旁的电解都换了,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修板子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长期积累的结果。

网友:
算了,我看大家都不要帮他得了,免的坏了规矩,自己不会,又不想花钱修,找别人修了又嫌太贵!!别说有电路图,就是有电路图你能看的懂么,排阻你知道是什么么???开机电路是什么电路,你知道么??大家都不要告诉他!!不要扰乱我们的维修市场

网友:
开机电路坏啦,这样要查电路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是4楼的朋友,还有14楼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我的主板起死回生了。我是小小白不知道怎么给分,请指点。诚谢!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家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