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主板钽电容型号问题

楼主(2015-02-20):
dell 1310主板上几个钽电容型号问题:
黑色丝印
1、220
      82GP3 g
2、220
      82DP5 g
3、220
      63FP5 g
以上1、2、3分别是三个电容上的标志,谁知道这几个电解电容的容量,耐压,和误差范围呢?再有就是这标志各数字字母代表什么?

网友A:
这个好像论坛里面有个表可以下载的,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论坛里面有个表可以下载的,楼主可以搜一下

怎么找那个表啊?求助

网友:
panasonic SP-CAP

220 --> 220uf
g   ---> 4V   ( e: 2.5V  d: 2V )
63FP5 82DP5 82GP3  -----> factory lot or date code  etc.

网友B:
楼主修板换零件要分这么细呀

网友C:
谢谢解答,知道了这是松下牌子,是聚合物还是二氧化锰的 呢?电压不合适的时候,容易爆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板换零件要分这么细呀

不是修主板,是另外一个机子上的电容坏了,想拿它们代换,新手没底怕搞坏,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3 5V 待机这电容6V外,好多滤波电容耐压都差不多,容量一样就可以换,这只针对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知道了这是松下牌子,是聚合物还是二氧化锰的 呢?电压不合适的时候,容易爆炸么?

SP-CAP -->聚合物(固态电容)

任何電容电压不合适的时候,都有機會爆炸(高溫-->氣體-->封裝內高壓-->炸開)
程度不一     失效模式上会特别注意会不会燃烧  一般是開路

以前钽电容失效模式 呈現短路(大電流)   特别会引起燃烧    所以现在比较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