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怎么能把下面4个变压器全部都改成12V直流输出!

楼主(2015-02-20):
家里面的闲置变压器,想废物利用,改成12V或5V直流输出都可以,因为不是太熟悉变压器,有些有标电压,有些没标签了,只能通过线的颜色分辨,所以我也不懂,同时我也在网上找了几张变压器的实物电路接线图,最近想diy1个低音炮,也不知道这些变压器是否用得上,装在音箱里面会不会有干扰,电流不够啊等问题!请各位大神出出手吧!

网友A:
如果是接在低音炮上面的话,电容二极管的参数是多少?怎么算?纯属菜鸟。

网友:
电容要看输出电压了12V一般用25V1000微法的!
二极管用in4007就行吧!

网友B:
这几个变压器好像都不行,功率太小,不能光看电压,还得看电流的大小

网友:
闲置?

楼主何不 搞个 12V 输出电压 。还安全

你这样搞万一  不小心或者没注意到的  。不好

不是打击积极性。 安全第一。  一些 原理懂得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变压器好像都不行,功率太小,不能光看电压,还得看电流的大小

就是这种音箱里面的板,电流也不行吗?还有电流能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在低音炮上面的话,电容二极管的参数是多少?怎么算?纯属菜鸟。

这样不是很好么

网友C:
从我玩音响的经验来看,你的几个变压器功率都不一定够,满足不了低音炮。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大小,跟变压器次级线圈线的直径有很大的关系。线直径越大,输出电流也就越大。如果想改变电流输出,在变压器可能的空间范围内尽量把次级线圈的线直径加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我玩音响的经验来看,你的几个变压器功率都不一定够,满足不了低音炮。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大小,跟变压器次 ...

那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网友D:
第三张图的变压器估计可以用的。(13.5V,2.1A)单双电压都可以得到的。

网友:
你那些变压器基本都是早期的卡带录音机里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基本都是18V的,要想做低音炮的电源变压器,需知道低音炮的供电及功率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我不知道你的低音炮输出功率是多少瓦的?小马拉大车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音箱里面的板,电流也不行吗?还有电流能不能改?

哇靠靠 这个现代的音响 我脚下就一个 原先的接220V交流的电路烧了 后面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竟然查不到 因为芯片被磨掉了 所以后面我只好废了整流电路 直接用外接的12V拿去用

网友:
这种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小,转换效率不高,发热量也大,基本上淘汰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
来看看,爱莫能助

网友:
这个首先要弄清楚音箱的供电电压.功率,才能确定变压器的功率。估计第三张图的那个2.1a的如果是双11,5v的勉强能用,但会发热

网友:
要是简单用就用整流后加一个7812就是12v输出,加一个7805就是5v输出,加一个7809就是9v输出

网友:
玩电很危险,安全第一,要懂得相关知识才行,大过年的,你还是玩烟花爆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在低音炮上面的话,电容二极管的参数是多少?怎么算?纯属菜鸟。

支持楼主的分享,新手学习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三张图的变压器估计可以用的。(13.5V,2.1A)单双电压都可以得到的。

这个我支持。

网友:
找了一下还有三个!不知道这些行不行?

网友:
再来张全家福,这么多变压器,都不知道如何把它利用完!

网友E:
玩电很危险的,还是买一个吧,环形的,一看你那变压器就知道很烂,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改起来真有点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玩电很危险的,还是买一个吧,环形的,一看你那变压器就知道很烂,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改起来真有点困难,

那这些变压器,还可以有其他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些变压器,还可以有其他什么用处?

当然可以,但是要看你手里的设备。

网友:
用三端稳压管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就不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