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41219T 笔记本版号MBX-237 Rev1.2正常是否又待机电压

楼主(2015-02-20):
   一台索尼PCG-41219T 笔记本,版号是MBX-237 Rev1.2,在正常的情况下未触发的时候是否应该有3V   5V 的待机电压?请维修过MBX-237 Rev 1.2主板的朋友出来说明一下,我修的这个板子现在能够触发 ,也能够显示,只是要多次触发才能够正常显示,有时候需要反复触发3-4次能够显示画面 ,有的时候要反复触发6-7次能够显示画面,正常显示之后就能够进系统 了 都正常!不能显示画面的时候电流大概是1.3A  ,能够显示画面的时候电流大概是1.4A ,另外这台笔记本 在待机没有触发的时候 没有3V   5V的待机电压,按下电源开关后才会出现待机电压  3V  5V ,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机器是按下开关才出的……。看一下开启信号

网友:
     我的这台机器就是 按下开关才出现待机的3V  5V电压,关键是想问一问修过MBX-237 Rev1.2这种板子的网友,这种机器正常情况下就是这样?还是这是一种故障?(静态下未触发就应该有3V   5V电压?)
    现在不知道多次触发才能亮机的故障是否和静态无待机电压有关?

网友:
触发后才有3/5V是正常的,很多机器都是这样,至于要触发几次才能亮机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完全不用在意此机待机时出不出3  5V待机供电,因为能触发就可以了,重点应看看显卡有没有空焊的,另外每台机器待机时肯定至少有一个待机供电的,你可能没找到罢了!

网友:
感谢网友的回答,BIOS已经刷过了,无效的!另外这台MBX-237 Rev1.2主板的电脑在静态下 3V   5V  都是没有的,触发以后就有了!我已经都找到了!

网友:
是正常的 啊

网友:
有实际测量过索尼MBX-237 Rev 1.2 主板的网友吗?

网友:
在没有显示时是(黑屏还是暗屏),你可以量一下EDID的3V电压是否正常,显卡是否读取码片(可以测EDID)是否有被读取,因未被读取,一般是不会开启屏供电的,或者是显卡空焊

网友:
PCH 是不是H55 H65 的

网友:
如果是 应该是 PCH及周围元件不良引起的!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测量一下CPU的ADS#是否有动作,或者测量一下内量的I2C总线是否有动作,若没有在去测量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碰到过。。

网友:
都能开机上电,还去纠结待机?这样修机的师傅一定是武林高手。

网友:
        虽然是能开机上电但是有很大不同的!第一次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按下开关键,维修电源马上显示出笔记本的供电电流了,这时候人为的再次按住开关几秒机器自己关机,再次按下开关让它开机的时候,笔记本的供电电流不会马上出现,大概要3-4秒钟以后才能看到机器上电了!就这样反复好几次开关之后,机器才能点亮,点亮之后基本上都能进系统了!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之一!

网友:
修过MBX-237 的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5-03-25):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  摔过   接电  跑0.121   0.099   0.033  0.000  不触发   找不到点位

网友:
这种主板如果没有点位很难修的,板子比较小 连个元件代号都没有!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一般都是开机后出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