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harman/kardon笔记本的屏到底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2-20):
    一台东芝harman/kardon 笔记本,后壳的型号是PLSB8U-0VN037,harman/kardon是B壳下面的型号,版号是PHQAA LA-6831P REV:0.3,这个是一台日文的笔记本,现在这台笔记本的屏损坏了,但是被其他维修人员更换了,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型号的屏!希望手里有这个笔记本的网友帮忙看看这个笔记本的屏是什么型号的!先谢谢了!

网友:
期待手里有这款东芝harman/kardon笔记本的网友帮助留意一下这个本字的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淘宝查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谢谢帮顶,淘宝上是查不到的!

网友:
多大的屏,屏线能看出吗?现在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官网上能查到吗

网友A:
   这个是15.6寸的屏,因为这个机器是日本国内用的,普通的屏口定义和原机有很大不同,所以才来求助!

网友:
     这款东芝harman/kardon笔记本的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拜托手里有这款东芝harman/kardon笔记本的网友给看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必要查了,查到也是天价,客户不会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5.6寸的屏,因为这个机器是日本国内用的,普通的屏口定义和原机有很大不同,所以才来求助!

既使你查到了屏型号,难道还要到日本国去购买吗?

网友:
会不会用的是15.6高分屏呢

网友:
154 还是156

网友:
这款笔记本是156的屏,如果找到原屏的型号可以改装成国内的屏试试!

网友:
  求 东芝harman/kardon笔记本的屏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