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1.20不显示显卡做了没用怎么办

楼主(2015-02-21):
遇到一款联想470的机器不亮郁闷啊

网友:
想来还是显卡出了问题,做了再做一次试试吧。

网友:
联想g470 CPU供电部分易出毛病,测下供电都正常吗?换个CPU试。

网友:
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上BGA,用风枪加热看下过,后再上BGA啊

网友:
联想g470是双显卡吧!

网友:
估计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估计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CPU换一下 BIOS刷一下  先从简单的搞起走啊。。。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或者你换个CPU看下

网友:
你这说的一点也不仔细 跟本没办法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