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楼主(2015-02-21):
联想G480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偶尔突然会掉电,是为什么?新换的主板

网友A: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吗?说详细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吗?说详细点儿!

是的,可以

网友A:
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说明不是过热保护性掉电,重点查找各供电状态,用示波器可抓波对比。看是哪组供电先掉引起的。

网友B:
是新换的主板?那就去掉外设试试看还掉电不。

网友C:
把CPU换了试试   遇到好多掉电CPU引起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台Cpu不良引起的掉电现象

网友E:
换cpu试试。。。。。。。

网友F:
各供电滤波电容查一查,CPU供电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G:
压着屏线了吧,拔掉屏线外接显示器测试看看是否掉电,还有这个机器掉电是电池和适配器状态都掉电么,如果仅仅是适配器掉电,检查下DC板到主板两头的排线,有可能松动导致的这种故障,这个机器的主板是纬创代工的主板。

网友H:
温度没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呢?

网友I:
CPU和散热处理下

网友J:
太笼统了!具体点!

网友K:
多说点信息,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L:
裸板试   看会不会掉

网友M:
G480是三代的U,这个机器有这个毛病。我遇到一个半小时准时掉电的。最后换板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说明不是过热保护性掉电,重点查找各供电状态,用示波器可抓波对比。看是哪组供电先掉 ...

LZ你换过主板是吧,这款机如果HM70的芯片组的主板上I3的CPU,就会出现半小时掉电的现象,你看主板的桥是不是HM70的。

网友O:
在换一片试试看 如果还掉就不是主析的问题了  可能是CPU  可以风扇 不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N:
LZ你换过主板是吧,这款机如果HM70的芯片组的主板上I3的CPU,就会出现半小时掉电的现象,你看主板的桥是 ...

是I3的,那照你这么说,是通病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说明不是过热保护性掉电,重点查找各供电状态,用示波器可抓波对比。看是哪组供电先掉 ...

没波,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新换的主板?那就去掉外设试试看还掉电不。

基本也就没什么外设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换了试试   遇到好多掉电CPU引起的

CPU是好的呀!还会有哪里导致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台Cpu不良引起的掉电现象

CPU应该是好的呀,之前没换板子之前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试试。。。。。。。

手上没有这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供电滤波电容查一查,CPU供电有没有NEC大电容?

你怀疑是n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着屏线了吧,拔掉屏线外接显示器测试看看是否掉电,还有这个机器掉电是电池和适配器状态都掉电么,如果仅 ...

掉电的时候,是没有装电池的。直接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温度没有问题吧

温度若有问题肯定不可能马上就能来的起来的呀,即便开的起来也马上就会再掉电啊

网友:
不至于吧,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和散热处理下

应该不是温度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每次我搞这块的时候,都比较重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太笼统了!具体点!

是有点笼统,可是我现在没头绪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说点信息,不然不好判断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不知怎么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裸板试   看会不会掉

这或许是最好排除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G480是三代的U,这个机器有这个毛病。我遇到一个半小时准时掉电的。最后换板好的。

不是吧,我新换的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换一片试试看 如果还掉就不是主析的问题了  可能是CPU  可以风扇 不好

这代换法 的代价也太大了吧,又不是换个内存或者系统之类啊,可是主板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是I3的,那照你这么说,是通病喽?

我知道是I3的U,你看下主板的桥是不是HM70的,如果是,你就要换一块HM76的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知道是I3的U,你看下主板的桥是不是HM70的,如果是,你就要换一块HM76的板才行

不是吧,我新换的主板就出这毛病,还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