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DI470开机以后直接就是如下画面。(封贴,此机原因已经找到了,芯片问题)

楼主(2015-02-21):
美能达DI470开机以后直接就是如下画面: ,不可能同时有几个方向的传感器有问题。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控制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坏了???

其他地方的门打开有反应,就是下面这三个开机就这样子,出现这故障之前一切正常使用关机的。

网友:
把原因写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排线,如果不是排线,怀疑一下主板吧

网友:
小概率,很少见芯片引起故障的。

网友:
传感器,主板

网友:
芯片级的。很少会碰到吧。

网友:
有学到了 芯片也能引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