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波形的捕捉是电流的波形还是电压的波形(不管对或 ...
示波器波形的捕捉是电流的波形还是电压的波形(不管对或错都要有理有据)

楼主(2015-02-21):
在交流电中(并不局限于市电)和开关变压器的次级
示波器

网友:
工具 这么纠结干嘛 不是基地的 估计 你不会用

网友:
捕捉的是电压的波形

网友:
普通探头捕捉的是电压波形

网友:
如果你分析后机械万用表的工作原理你就会明白了,电压和电流没有区别只是换个形式表达

网友:
电压波形电压波形电压波形

网友:
应该是电压波形

网友:
就算是要测电流,最终也是以电压的形式表现的

网友:
示波器电压和电流兩个信号的波形都可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