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有400w吗?

楼主(2015-02-21):
  花40大洋买的,卖家说有400w,拆开后内部和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内部有点相似。

网友:
具体看电容是多大UF的,还要看电压转换芯片是什么样的!

网友:
看电容就明白了是被动式PFC,,不一定有400W,个人见解,,

网友:
看变压器很小,没400W

网友:
那是最大功率吧。实际也就250W左右吧。

网友:
这电源质量还算不错的!功率250W而已!

网友:
做工不到航嘉的水平,比山上的好些,看变压器大小,400W是肯定没有的。

网友:
怎么跟我的长城230W电源差不同呀!大风扇!

网友:
看来没有400w 你花多少钱呗

网友:
看外表也就是个300瓦以下的电源,用在INTEL芯片组板子上完全可以,AMD的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被骗了,峰值能 达到300w就不错了

网友:
这做个没有400W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这电源哪来的400W?被骗了啊。

网友:
肯定没有400W    个人感觉250W

网友:
品牌的一般不会虚标功率的,如果是杂牌,那就指定功率是虚标的了

网友:
品牌货一般不会虚标,杂牌会夸张些,但不至于夸张这么点

网友:
大电容20v680uf    339  7500b

网友:
使用680uf 大电容 一般是300W的标配。

网友:
感觉是航嘉的电源200w-300w之间的把,可能航嘉翻新货。

网友:
没有400W,看的是便宜的电源

网友:
220W 的航嘉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的整体看来还是不错的。EMI看着还很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