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有点被忽悠了

楼主(2015-02-21):
   这电源额定400w峰值500w,却是被动式的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材料用的还行,关键是多少钱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不行呢,关键是看MOS型号,你报上型号来,因为功率是由三极管提供的,你说一下型号,看一下其PDF,看看是否达到,

网友:
肯定被骗了,这是很普通的电源。

网友:
那到不一定。400W估计会有的。

网友:
这电源也就是200W的!功率大小与主动式、被动式有关联吗?

网友:
光看用料400W是有的 主动被动PFC就看价钱了

网友:
实际用起来主动PFC和被动PFC差别不是很大,主动的省电点而已,一般平时用的时间不长的话无所谓,被动式的反而比主动式的稳定耐用。

网友:
怎么被忽悠了 说来听听

网友:
看辅助变压器和主变压器体积功率400瓦能有!

网友:
从做工看也就250-300w而已

网友:
电源输出功率的大小,应从变压器体积,绕组粗细以及肖待基整流二极管参数看起。

网友:
看着用料还行…。

网友:
从图片上来看的确是被忽悠了。这电源应该不会有400W。

网友:
我也觉得用料还行%

网友:
看一下最大的两个相邻的电容,型号是多少?680μf以上就有400W。

网友:
功率指定不够,,,,,,,,,

网友:
多少钱这个 真的有400w?

网友:
400w的极限功率应该差不多,单地线能提供的电流应该不超过30A,也就是360w的持续功率

网友:
做工不是很整齐 输出线不是很粗 觉得像百元以下

网友:
这电源不错呀。 带动独立显卡机子没问题。

网友:
300W 应该是有了的

网友:
zuogong做工应该算是不错的,400w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