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台电平板打开WIFI屏幕不规则的抖动最后变暗屏

楼主(2015-02-21):
台电A11双核打开WIFI开关后,屏幕不定时的抖动,随后慢慢暗屏,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摔过了呀,,,,,,,,,

网友:
是不是WIF有关电路短路拉低电源了。I

网友:
嗯!应是WIF电路电流过大拉低电池供电了!再关闭WIF时屏幕恢复正常吗?

网友:
明显打开WIF后供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
供电正常,还能连上网络啊

网友:
不开WIFI一切正常的

网友:
历害啊。。。一看就知道是WIFI的问题。

网友:
应是摔过哪短路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路的不稳定导致

网友:
综上所述,WIFI问题拉低显示屏供电

网友:
正准备外接单独的供电给WIFI模块,来验证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啊

网友:
WIFI模块是RT5370N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从海美迪机顶盒上拆了一张WIFI模块,经过一番改装,终于修好了,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估计WIFI  电路有微短吧,测一下组织,勿喷没修过平板给个建议

网友:
修好了,是数据传输影响了RK3066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