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360无法进BIOS

楼主(2015-02-21):
D壳上写Aspire V5-471 series和MS2360,无论我从F1按到F12都进不去BIOS设置,ESC和DEL也按了,都进不去,键盘也换了外接的,请问有人遇到过 吗

补充内容 (2015-2-22 11:56):
是主板硬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FN按键试过了吗?

网友:
有试了,FN+F2都不行

网友:
开机长按F12,找到BOOT项,里面找到1st点击1st选择USB!

网友:
里面找到1st点击1st选择USB!

句容诚信电脑 -8 复制他人的话

网友:
把3.3v小电池去了,给rtcrst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吧?南桥正常吗?

网友:
拆掉硬盘就可以进了,如果是比较新的本,装了WIN8 改WIN7 的话

网友:
是主板硬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是主板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B:
装大神,哪里问题都不说,一般不外乎,键盘,

网友:
楼主不够仁义,我们认真的看帖,你好了也说下具体情况呀。

网友:
楼主真奇怪 发帖求助 然后来个主板硬件问题 枉费大家看半天  最后好了也不说个所以然

网友:
宏碁的新机器都很烦。曾试过为了进bios搞到得刷拆板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大神,哪里问题都不说,一般不外乎,键盘,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你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自己琢磨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你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自己琢磨去吧

你说键盘?大过年的我跟谁拿键盘去?

网友:
楼主不 厚道啊          !

网友:
  好像是骗经验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哈哈  俺感觉不是EC就是bios的问题,个人感觉啊 哈哈  俺小白一个

网友:
RAM FAULT ,REPLAE NEW RAM OR TRY TO BIOS 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