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dp55kg主板老是进BIOS,不能读取U盘也进不了系统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22):
英特尔 dp55kg主板老是进BIOS,不能读取U盘也进不了系统什么原因?

这块主板能默认U盘和硬盘,就是不能U盘进PE,,,装不了系统,,那位知道什么原因啊??在线等

按F10保存退出,显示    Click-off the Back2Blos button and restart syetem to boot as normal.

主板LED灯显示E9 ,   只能按ctrl+alt+del键重启,,其他按键没反应。。然后又重复进BLOS...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你把硬盘拆了  试试吧!感觉是硬盘有毛病

网友B:
BIOS里选择默认选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硬盘拆了  试试吧!感觉是硬盘有毛病

把硬盘拆了,还是一样,,,而且开机开机几分钟再重启连显示都没有了,,,重新焊桥,又能开机,但又重复原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选择默认选项试试看。

试过了,这板开机几分钟再重启的时候就开不了,,要焊一下桥才能开机,感觉不是桥虚焊,,都焊过好几次了,,,,故障还是一样,,,,,好像有那个配件冷了就不能开机,,,,但是用热风筒吹过了,也没发现那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刷啊,如果还不行,就是不认硬盘,换硬盘线、换硬盘。

网友:
还没搞好,求BLOS一个

网友:
按英文提示,可能是跳线或者按钮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