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00 CMOS放电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重启黑屏

楼主(2015-02-22):
   最近接到一台IBM W500客户说不开机,主板正常上电但是黑屏,CMOS电池拔掉放电正常进系统,但是在重新开机又出现累死情况,在拔掉放电又可以进系统,进系统重启也不行。求助各位师傅分析一下???

网友:
请把cpu的供电上管两个都换新,特别要注意MOS的点和主板上的点是反的。搞错就悲剧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是两显卡的吗,如果是请考虑独显问题,放电可以正常进系统一般是放电后BIOS显卡选项启用了两显卡(即可切换显卡),这样的话可以用集显进系统了,当重启后BIOS又回到原来的缺省模式启用单独显所以黑屏。这方面的原因多一些,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能进系统,可以安装软件测试一下3D看会不会花屏,或者独显驱动是否正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显卡的吗,如果是请考虑独显问题,放电可以正常进系统一般是放电后BIOS显卡选项启用了两显卡(即可切换 ...

小白此故障已经给出解决方法来了,你说这些有用吗?你修了几台这种机器这种故障?

网友A:
修过类似的问题,型号不一样,问题一样,如果确定是独显问题也有个办法不用换显卡,就是把BIOS里的显卡选项设置成可切换模式,用集显,但前提是客户不会自己去更改BIOS选项且对显卡要求不高可接受单用集显,最好是把BIOS加密,免得客户自己更改又恢复原故障了,可以跟客户说是改电路,只用集显,这样你也可以收到钱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如果能那就试试装系统不打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楼上好几位牛人啊。我想问问楼主修好了没有。给个结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类似的问题,型号不一样,问题一样,如果确定是独显问题也有个办法不用换显卡,就是把BIOS里的显卡选项 ...

真为你的维修水平着急,就你那关个BIOS项也能称之为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为你的维修水平着急,就你那关个BIOS项也能称之为维修?

当然你可以确认是独显问题后直接叫客户更换全新升级改良显卡,拆芯片注意一下是黑胶。至于调节BIOS选项,得看你个人如何跟客户说了,不要说叫不叫维修,达到同样目的,机器稳定使用,客户乐意把钱塞到你手里,你就是王者。真正技术超群的人可能是个很好的工程师,但不一定是一位赚钱的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你可以确认是独显问题后直接叫客户更换全新升级改良显卡,拆芯片注意一下是黑胶。至于调节BIOS选项, ...

超级无语,10年注册的,怎么还停留在这个种理解能力和维修水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无语,10年注册的,怎么还停留在这个种理解能力和维修水平上.

呵呵,超级大工程师。群人不敢与你比!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在学习阶段,看看你的结果。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