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华硕主板前置无声音(又像是缺少声道)

楼主(2015-02-22):
从实地回来有将近三个月了,学了个驾照后匆忙的选址开店,没什么生意,蛋疼!
年前帮小伙伴(邻居,从小玩到大的)配了台机器,结果出现问题了,他升级声卡驱动后,前置面板耳机听音乐时有伴奏,人声特别小,就好像是DVD调了声道一样,心想无非是驱动不对,结果换了几个版本都这样,慌了,

在网上查了一下,改HD\AC97,在bios和高清音频管理器都调了还是不行,然后又换系统,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他有两个音响一个耳机,其中一个音响插在前面正常,所有的插在后面都正常,
另一个小伙伴告诉我他的声音也不正常,玩CF听见别人声音听不见自己的枪声,这个搞不好就去他家看看,也是华硕的主板,XP的系统,一模一样的问题,搞了半天也没好,郁闷啊!谁碰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那台是华硕B85 大板,win 7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A:
进控制面板打开“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将“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钩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控制面板打开“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将“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钩打上

我在网上也看到这个说法,可是换了几个版本都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换了若干个系统,都不行………………

网友:
检查声卡旁边的小电容?不行换

网友B:
进控制面板打开“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将“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钩打上,如果没有这个选项的话,在官网重新下完整版声卡驱动,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控制面板打开“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将“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钩打上,如果没有这个选项的话 ...

也去华硕官网下载了,还是没用

网友:
是不是音频文件有问题,我记得光碟文件有两个音轨,有个是正常,有个人声小,伴奏正常,是用来KTV用的

网友:
进控制面板打开“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将“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钩打上

这个东西是有的,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

网友:
无非就是设置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的音频的确不好搞

网友:
大过年的。。这个你要是看到别人给你演示一次怎么关闭 REALTEK的音频怎么去关闭前置面板的检测了以后你可能就不会忘记了的。。

网友:
现在机箱的耳机口做工都不太好,换耳机口了,你不会是配60多块的机箱吧?

网友:
声卡设置里有个去除人声模式,你的问题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