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PFC电源的110/220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5-02-22):
我知道要拨开关的,
但是电路不太明白,似乎不是靠变压器绕组匝数控制的。
谢谢

网友:
我在网上找的。跟我猜的差不多,理论不好,就这样吧,,别谢我

网友:
这样主电容成了半波整流了,理论上功率会下降,这个图在哪里看到过,不过当时看不明白,现在明白了

网友:
主动式PFC的话,是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自适应电压。。。

网友:
其实就是在桥式整流和倍压整流两种状态之间转换,220V是普通的桥式整流。当开关K闭合,就是一个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可以工作在110V状态。

网友:
负半周应该是从K→负载→D4形成回路吧?应该不是从D2流向负载吧?而且负半周C1也不充电。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老兄说的没错。

网友:
那么简单的问题你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