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明基g900wd,开机显示2秒正常电脑桌面信号,然后就黑屏,电源灯亮

楼主(2015-02-22):
明基g900wd,开机显示2秒正常电脑桌面信号,然后就黑屏,电源灯亮 好多年不修显示器了,大家的判断 估计是智能板还是电板?

网友:
背光灯电路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客户吧 上面智能板还是电板 没听说过

网友A:
LCD的吧, 灯管损坏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是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也许灯管老化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的吧, 灯管损坏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是高压板

我是楼主,图像显示正常,亮度正常,分辨正常,就是2秒没了图像,再开pw开关就有,也是2秒又没,估计是高压板坏

网友:
背光系统问题,修过显示器的就算几年不修也能判断问题在哪

网友:
当黑屏的时候,在光线比较黑的房间仔细看屏幕,如果能看到有一点模糊的图像。那就是背光坏了,灯管老化致使背光高压保护

网友:
背光灯电路问题了或是灯管。

网友:
背光问题,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灯管

网友:
感觉高压板多一些

网友:
这问题没什么好纠结的,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电路,就明基的来说,高压板的可能性要大点,关键是,楼主连这问题的大体方向都不明白,怎么进行下一步的细化维修

网友:
  这个 应该是  有显示  无背光    一般情况是  高压板上有点毛病   要不就是  有电容漏液     要不就是   两个管子  有短路的   换了就 好了    很少 有 灯管 坏的

网友:
是修以前纯屏的显示器吧,现在只有电源板,高压板 驱动板

网友:
你好  教你一招  接上信号后黑屏 指示灯亮   此时 你拿出手机 打开手电筒功能   往屏幕里面照  如果能看到图像  一般是高压坏了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很多  时候是电容  爆浆了      你 打开看看 嘛     电容一般很  容易爆         灯管   一般不 容易坏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弄两个外接灯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背光灯电路出问题了,换高压板或换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条

网友(2015-03-30):
灯管   高压板    电容

网友:
灯光    高压板

网友:
LED还是LCD的呢?像这种故障一般都是LCD的机器吧,多为灯管的问题,还有的就是灯管两头的线头氧化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