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星T-945GCM声频输出有爆音

楼主(2015-02-22):
上次菜鸟我发过一篇求助帖,顶星T-945GCM无音频输出

他们回复说声卡驱动有问题的,重新打一次声卡驱动就好。但是我重新打完驱动还是不行,有的说系统有问题,但是我重装了一次系统也还是不行。

有的说硬件部分有问题,可能是声卡芯片旁的电容有问题,也有的说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菜鸟我不懂主板的电路啊,更何况是声卡的电路...........所以只能放弃了

后来过了两天,我把电池抠出来放了一下电之后就有声音输出了........

但是............声音输出有爆音,我以为是音箱坏了,换了一套还是一样有爆音,插上耳机也是一样,无论是前置还是后置的音频输出都是一样!

前几天趁着有空把板子拆下来,按照他们所说的,先试下换换声卡芯片旁的电容看看

声卡芯片旁原来25V 100uf的电容

把原来25V 100uf的电容拆下来之后,用35V 220uf的电容代替,(应该可以代替的吧?)

换好电容之后,装好上电开机,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理想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播放声音还是有爆音

声卡芯片是ALC883的

菜鸟没辙了,求各位大神,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A:
放完电正常了,刷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完电正常了,刷BIOS试试吧。

对,先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先刷下BIOS试试看。

有点怕啊!手上也没编程器,怕刷坏了就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完电正常了,刷BIOS试试吧。

刷了!还是有爆音

网友:
灰常之强大,我有这么多量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