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的高压侧元件工作原理

楼主(2015-02-22):
这个电源的高压侧的D3和D4两个二极管为什么会这样连接呢,没有尖峰吸收电路,好像是将尖峰回收了,没看出原理,这个高压侧是怎样工作的呢?

网友A:
看来你还是很懂尖峰吸改电路原理的,这里D3、D4就是尖峰吸收二极管,分别保护两个开关管在截止时防止被线圈的反向电动势穿击而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很懂尖峰吸改电路原理的,这里D3、D4就是尖峰吸收二极管,分别保护两个开关管在截止时防止被线圈 ...

这样啊,学习了,谢谢,那这样的电路,两个MOS管是怎样工作的呢,或者说工作时序是怎样的呢,感觉着好像应该两个管同时导通,然后同时关闭,但驱动电路貌似不是这样驱动的,难道说mos管可以在栅极负电压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
这里起到尖峰吸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学习了,谢谢,那这样的电路,两个MOS管是怎样工作的呢,或者说工作时序是怎样的呢,感觉着好像 ...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象这样类型的电路两个管子是轮流导通,截止的,如果同时导通那么就会瞬间短路了!所以设计时都考虑防止两管同时导通的可能,俗称防过零电路。你这图有错误之处!不要按此图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象这样类型的电路两个管子是轮流导通,截止的,如果同时导通那么就会瞬间短路了!所以 ...

如果同时导通会短路的话,那主动pfc的MOS为什么是直接接地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时导通会短路的话,那主动pfc的MOS为什么是直接接地的呢

源极直接接地没事吧,因为线圈本身有阻抗,限制了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源极直接接地没事吧,因为线圈本身有阻抗,限制了电流大小。

主动式PFC源极直接接地是为了给线圈充电,这里图中的两个开关管,上管是用来导通线圈,下管用来拦截尖峰电压,这两个管好像必须同时开关,如果不同时开关,无法形成导通回路,甚至会烧坏MOS管,只是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的,我也是昨天通过CPU供电电路得到的启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时导通会短路的话,那主动pfc的MOS为什么是直接接地的呢

请仔细看好喽,主动PFC电路与该电路结构不同,主动PFC的MOS管导通时,负载是电感线圈,而该电路上、下管如果同时导通时,将会造成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好喽,主动PFC电路与该电路结构不同,主动PFC的MOS管导通时,负载是电感线圈,而该电路上、下管 ...

如果是轮流导通的话,理论上任意组合的上下管导通或者截止,都是不构成脉冲回路的,如果这个图中有错误,你觉得是哪里有问题呢,这个图是我自己画的,如果有问题,我会改一下备用。这个图中的R8是接地端,两个MOS管的负载也是线圈,不过是变压器,并且带了次级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轮流导通的话,理论上任意组合的上下管导通或者截止,都是不构成脉冲回路的,如果这个图中有错误, ...

建议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双管推挽电路构成吧!你既然能自己画图,说明你手中应有相关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双管推挽电路构成吧!你既然能自己画图,说明你手中应有相关方面的资料。

这方面的资料我手里有,也仔细看过,原理也弄得明白,但就是这个电路,和推挽工作的完全不一样,推挽电路的尖峰吸收是由RC组成的电路,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合理的解释就是尖峰电压被回收了,推挽电路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两路推动控制,而这个电路只有一路

网友:
网上去查下双管正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象这样类型的电路两个管子是轮流导通,截止的,如果同时导通那么就会瞬间短路了!所以 ...

这电路是双管正激的好吗  两管必须同时导通的好吗 后面的变压器不起储能作用 只用作功率传递作用 所以虽然电源功率大 但变压器只要很小好吗  你真的懂这电路吗 别在这误导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不够全面,5.66MH线圈之间应该还有个RCD尖峰吸收电路,至少我的一个全汉电路图
FSP250-50PLB是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5-2-28 23:14):
这个线路过于简单,应该不是主动PFC的;或是大功率电源。
不过这样线路没有RCD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