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长城3.3v稳压电路

楼主(2015-02-22):
这个图中的D23和D24,视频教程中说D24是用于分流,这里为什么要分流呢?

网友:
这里的D24会不会是在开关管导通的时候,磁饱和线圈的电压是正向的,而3.3v电压又过高,只能对地放电来进行稳压的,而D23是用来在磁饱和线圈没有正向电压的时候进行充电用的?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这是个磁饱和式稳压电路D24的设置是为Q9提供一个导通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磁饱和式稳压电路D24的设置是为Q9提供一个导通回路。

在电路图上看,D23通过磁饱和线圈与主变压器线圈之后也是接地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设置D24来形成第二个回路呢,这个地方没有类似电感之类的带惯性电压的元件,会不会是在磁饱和线圈的正向电压D23截止的时候,由D24来对过高的电容电压直接对地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电路图上看,D23通过磁饱和线圈与主变压器线圈之后也是接地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设置D24来形成第二个回路 ...

在D15上、下管轮流输出时,磁饱和线圈的电流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是非对称的,红线回路电流较大,控制程度大,蓝线的则小。

e75xiuli -2 赞一个!

网友C:
是稳压电源的吧,怎么实现3.3V稳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15上、下管轮流输出时,磁饱和线圈的电流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是非对称的,红线回路电流较大,控制程 ...

这么一画我看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稳压电源的吧,怎么实现3.3V稳压呢?

也是调整占空比,不过不是芯片调整,而是磁饱和调整,并且只调整一半的周期,另一半和+5V的是一样的

网友D:
应该是为了起到R38  R39分压的目的吧 不然R38没有接地 没有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为了起到R38  R39分压的目的吧 不然R38没有接地 没有环路

这里不需要分压,R38R39两个电阻的阻值都很小,是限流保护电阻,R34R35R33三个电阻是分压取样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调整占空比,不过不是芯片调整,而是磁饱和调整,并且只调整一半的周期,另一半和+5V的是一样的

能具体的说说是怎么调整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15上、下管轮流输出时,磁饱和线圈的电流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是非对称的,红线回路电流较大,控制程 ...

错了 怎么给减了分
第一次评分
手太生

网友:
这个还没有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的说说是怎么调整电压的吗?

这样调整的,Q=IT,U=Q/C,即U=IT/C,这几个公式中,I和C是固定的,要想调整U,就必须调整T,也就是脉冲周期中的脉冲时间,3.3v其中的一半的周期是和+5v的一样,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只有一半周期导通,最大输出只有2.5v,而全周期输出则达到+5v,所以要削减其中一半周期的导通时间,就是用磁饱和来调整,当输出的电流通过的时候,必须将磁饱和线圈充满电才能通过电流,输出到次级,如果次级的电压过高,就会通过TL431组成的稳压电路在磁饱和的一路电路间歇期逆向向磁饱和线圈充电,这样当脉冲导通的时候,就必须先为磁饱和线圈正向充满电才能通过电流,这样就占用了导通时间,实现了PWM占空比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调整的,Q=IT,U=Q/C,即U=IT/C,这几个公式中,I和C是固定的,要想调整U,就必须调整T,也就是脉冲周期中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