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2-22):
我看了一个cpu的供电电路图,发现cpu供电的MOS管分为上管和下管,为什么要分成上管和下管呢?下管好像起到放电的作用啊

网友A:
下管为线圈的感应电压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
这是CPU供电电路结构所决定的,就象电脑为什么必须有CPU,内存,显卡,主板等一样!关键是应明白上、下MOS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为线圈的感应电压提供放电回路。

这样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为线圈的感应电压提供放电回路。

如果只是为电感提供放电回路,为什么不用更简单功率更大的二极管,而是用电路更复杂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电感提供放电回路,为什么不用更简单功率更大的二极管,而是用电路更复杂的mos管?

早期的下管有采用二极管的,不知怎么后来就没有了!可能是性能质标达不到现在的高要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电感提供放电回路,为什么不用更简单功率更大的二极管,而是用电路更复杂的mos管?

MOS管导通的内阻比二极管低得多,这样效率就高。

网友:
pwm电路上下管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导通的内阻比二极管低得多,这样效率就高。

这样我就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下管的放电电流常比上管的要大,所以有些主板设计下管要用两只管子。

网友:
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