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焊接bga时附近用棉花浸什么液体散热周围?

楼主(2015-02-22):
今天看到别人修手机,在焊接bga时候,bga的附近不知道用棉花沾了什么液体放在附近进行散热,直到焊接完成!感觉这个方法不错!同时也不知道,维修手机的,清理主板的时候,是用洗板水还是天那水或是无水酒精!特别是助焊剂跑到手机主板排插座子里面,要用什么液体进行清理等?

网友A:
排线座子进了助焊膏如何清洁?

网友B:
排线座子进了助焊膏可用洗板水,酒精冲洗。在焊接bga时候我想不应用易燃物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座子进了助焊膏可用洗板水,酒精冲洗。在焊接bga时候我想不应用易燃物品吧!

言之有理,如果用洗板水,一边吹bga的时候应该很臭吧!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我一般用纸加水。现在基本不用了。没有那么容易爆。以前没有修手机前朋友给我说容易爆。自己做了两年后。发现不容易爆。就是枪要玩得熟练。不管理是什么工具拿到手先玩玩。了解它的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座子进了助焊膏如何清洁?

刷子刷出来!

网友:
超声波清洗试试

网友:
洗板水最好,要牌子好一点,价格又不贵,我用维修佬

网友:
以前没有隔热胶带时试过棉花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