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外观能断定芯片是烧的吗?

楼主(2015-02-22):
日立硬盘的。这个芯片中间的三个白快是不是能判断这个芯片是坏的。

网友:
不像是烧的呀!

网友A:
这个白点是芯片有数据的标记,怎么是烧了,楼主学习下

网友:
我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是bios芯片吧…。

网友B:
看外封装是否破裂了,测量各脚有无短路的初步判断芯片是否烧了。

网友C:
25系列的很像BIOS芯片,一般不会烧坏。重新刷一次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印上去的吧.....如果真烧了你看看对地数值是多少呗

网友E:
可以吹下来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然后再重新写下程序,如果能写,应该是好的,容量可能是128K

网友F:
日立ARM的 NV RAM 每个盘都是唯一的,内部的数据很少坏,别折腾他了,只要你的硬盘转,就别动电路板,和电路板基本没关系,硬盘维修和芯片级维修是两码事。

网友G:
日立硬盘的固件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白点是芯片有数据的标记,怎么是烧了,楼主学习下

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外封装是否破裂了,测量各脚有无短路的初步判断芯片是否烧了。

无破裂。有时间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系列的很像BIOS芯片,一般不会烧坏。重新刷一次吧

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印上去的吧.....如果真烧了你看看对地数值是多少呗

有时间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吹下来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然后再重新写下程序,如果能写,应该是好的,容量可能是128K

准备淘一个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日立ARM的 NV RAM 每个盘都是唯一的,内部的数据很少坏,别折腾他了,只要你的硬盘转,就别动电路板,和电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立硬盘的固件存储器

是的,,,,,,,,,

网友H:
不能判断的了~!

网友I:
烧不太像!如果是洗过的话就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不太像!如果是洗过的话就难说!

没有洗过,就是这个BIOS芯片和别的硬盘上的不一样,中间有三处金属颜色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判断的了~!

就是这个BIOS芯片和别的硬盘上的不一样,中间有三处金属颜色的点。中间大的好像从里边渗出来的。

网友:
用编程器备份下来,重新写下程序,如果能写,应该是好的

网友J:
应该是BIOS的一脚的标记,印刷上去的。

网友K:
放大镜不错,技术知识再补补

网友:
一定是烧的

网友:
找个一样型号的换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L:
小小白,刚入门没多久吧?

网友:
没有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小白,刚入门没多久吧?

在门口呢,再找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放大镜不错,技术知识再补补

放大镜加手机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BIOS的一脚的标记,印刷上去的。

有可能,不确定才请教的。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M:
以我的看發應該是壞的,圖案上看到是過熱變色,如要確定,那你用萬用表測試就知道結果了,或賣個同型號的對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我的看發應該是壞的,圖案上看到是過熱變色,如要確定,那你用萬用表測試就知道結果了,或賣個同型號的對 ...

有时间测测试试

网友:
我看着中间白点像个坑,凭我感觉应该是烧了

网友:
epprom!日立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