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ONE上网本,新年第一修

楼主(2015-02-22):
   年前214日客户拿过来宏基上网本ASPIRE ONE 说在别家修过(换了硬盘,又说接口坏了,不会换),找不到硬盘,要更换接口,硬盘是换了新的,舍不得,不然就便宜卖了算了。可是试机为不开机,客户也说奇怪,刚刚还开机的。不管,按不开机报价,跟客户说要年后修了,因为15日要去丈母娘家过年了。
         222日,这才年初四,下午有空就看看吧。试机,亮机的,找了下硬盘里有好看的片子,才放没几分钟,蓝屏了,再开机,不亮机。纳闷了,还真是客户说的,一会还亮机,一会就不开机了。能亮机时进BIOS不认硬盘,跟客户说的状况一样。
   拆机,板号为DA0ZG8MB6H0REV:H。裸板测试了一下,跟内存无关。内屏有时显,有时不显。外接有时显,自检时有画面,到应该显示XP滚动条时黑屏了。不插内存,电流0.35A。插内存,有显时电流0.5-0.6,无显示时0.4A
开始头疼了,最怕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本子了。开过几次后,电流一直0.4不开机了。看来维修最好时机到来了。
先找了几个一眼看到的大电容测,PC1113VPCU滤波后得3.4VPC1185VPCU滤波后得5.1VC3992.4V,不正常哦笔记本中不记得有这个电压。找图看了一下,C3995V_SATA电压,硬盘的供电,只有2.4V不对的,应该为5V,也就是问题出在这里了,为什么会不开机,先不管了,往前查吧。
+5V电压经过R351转换为5V_SATA     ,拆下R351,测+5V也是2.4V,看来问题出在前面。继续往前找。找到PQ15MAIND控制信号使PQ15导通,5VPCU转换为+5V
5VPCU,前面测过了为5.1V,经转换后的+5V只测到2.4V,测PQ331脚为2.6V,也不对。为什么呢,+5V后级不正常吗?测对地阻值是3百多欧,正常的。测了下MAIND信号4.8V。也没注意到这个4.8V不对,后来才发现MAINDSUSD都是10V经过1M欧的电阻上拉信号,转换产生+5V+3V+3VSUS电压。SUSD8.6VMAIND只有4.8V,明显低了,无法使PQ15完全导通,只产生了2.4V的电,难道PR51阻值变大了?拆下PR51测得阻值为1M欧,没变。
PQ15,MAIND还是4.8V。拆PQ33,MAIND8.6V了,装回PQ15,+5V正常产生了。料板找了个AO3404装到PQ33PQ33是元凶啊,竞然会拉低MAIND信号。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维修观察很仔细,PQ33是个N沟道MOS管一般损坏的话,本身12,23,13之间断电测量都会出现低阻状态,MAIND信号通过PR51电阻上拉工作为高电平状态的话,pQ14必须要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才行,即这里MAIND信号8.6V也是PQ33本身G级饱和导通电压值。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因为一个二次电压转换管损坏影响其它转换电压的正常产生。

网友A:
找的很仔细啊~

网友B:
高手啊 学习了 如果我遇到这种 多半恼火 硬盘供电是要找 但是我多半是飞5V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 学习了 如果我遇到这种 多半恼火 硬盘供电是要找 但是我多半是飞5V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这里在MAIND控制信号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如果PQ15 本身1脚5V输出异常的话,也可以直接短接3和1脚测试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对我们小白学习了!就是要是测量这么多元件,没有点位图,找元件就得半天

网友C:
PQ33坏会拉低MAIND信号吗?想不明白。

网友:
那种电压被拉低 阻值还正常的S0电压 挺烦的

网友D:
电流0.5-0.6能够显示吗,楼主这个笔记本正常显示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0.5-0.6能够显示吗,楼主这个笔记本正常显示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上网本,0.5就显示了

网友:
维修的还不错,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33坏会拉低MAIND信号吗?想不明白。

PQ33坏的话,本身GS就会相通,所以会拉低MAIND信号电压。

网友:
按图索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 学习了 如果我遇到这种 多半恼火 硬盘供电是要找 但是我多半是飞5V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飞5伏很多时候会导致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牛啊。别像我同事那样,成天用感觉修机,死不看图纸。

网友:
就是转换吧,看了半天总算看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修的5V么,怎么弄到PQ33这个3V管子上面去了

其实是PQ33性能不良,拉低了MAIND(原来有8.几V)到5.几V,导致3V经PQ33(不完全导通)转换过来只有2.几V。导致5V经PQ15(不完全导通)只有2.几V。事实证明,2个管都坏了。测了一个小时后,PQ15又不稳定,换后才正常。。这个本换了2个管PQ15、PQ33。

网友:
有没有看看坏的管子是性能不良了,还是内部短路了呢!

网友:
维修观察很仔细,PQ33是个N沟道MOS管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学习一下

网友:
修得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PQ33性能不良,拉低了MAIND(原来有8.几V)到5.几V,导致3V经PQ33(不完全导通)转换过来只有2.几V ...

噢,是这样的呀,楼主判断的很仔细哟,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路图跟其他的差不多啊。

网友:
电池坏了   也这样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挺带劲的,赞个

网友:
分析的很詳細 感謝分享

网友:
you are power man!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没看懂,我去,pq33拉低,不科学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要是没有图首选飞线...

网友:
电压问题     ,,,,

网友:
这上网本看了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的很仔细啊~
电压问题 ,,,,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这中机器比较难修

网友:
真太棒了楼主你的技术真的后厉害 修的太牛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学习了,现在的机器电流都低多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